[Kinetis]
k60 FTM模块输出PWM时钟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k60,遇到了一个问题,还望大神们给与帮助。
我的k60板子用的是外部50M晶振,倍频的时钟频率是100M,bus总线是50M
在配置FTM0的时候,选择的是系统时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频率总是50M。
代码如下,输出如下。

网友A(2014-11-17):
你好,楼主!
根据K60内的时钟配置图,MCGOUTCLK会通过不同的分频系数生成系统时钟,bus时钟的,所以请检查系统时钟的分频系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