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搭建一个电路将0.7--3.3V的电压转成0.1--0.9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5):
比例分压,再加一个固定偏置。

网友B:
电阻分压

网友C:
楼主这数学学的····

maychang 版主已经给你答案了。

先得出比例关系,然后加(减)个固定电平值就出来了。。

只是实做起来并不太容易。。如果是结果要经ADC后由单片机来处理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数学学的····

maychang 版主已经给你答案了。

可能用运放好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用运放好搭。

刚想了下,他这个分压后还得减去个固定电平值,确实得用运放。
哦,如果是要ADC后单片机处理,也没必要这么做了。。

网友E:
没必要用单片机,请参考模拟电子线路书中使用运放搭建同相放大器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用单片机,请参考模拟电子线路书中使用运放搭建同相放大器的电路! ...

你确信你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想了下,他这个分压后还得减去个固定电平值,确实得用运放。
哦,如果是要ADC后单片机处理,也没必要这 ...

大神具体说说啊,怎么用运放和加偏置实现??

网友G:
0.7~3.3V的变化范围比是4.7,而0.1~0.9V是9,如果两个电压线性对应,则需要衰减加放大。

网友H:
分压,网上有很多参考案例,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I:
还不是电平移位,调节增益,缓冲输出(要带负载比较重的话)。

网友J:
用运放调节,如图
计算如下:
0.7v-3.3v范围为3.3-0.7=2.6v,中点电压2.6V/2=1.3V,
0.1v-0.9v范围为0.9-0.1=0.8v,中点电压0.8V/2=0.4V,
1.3V衰减到0.4V,0.4V/1.3V=R2/R1=0.3077,这样,0.7v-3.3v电压转换成-0.215V--1.015V
-0.215V--1.015V加上固定偏压1.115V,运放输出0.9V-0.1V
固定偏压1.115V由运放的正相端加入,由于有1+0.3077=1.3077倍放大,1.115V/1.3077=0.853V,因此运放的正相端应加上0.853V的固定电压,
R3、R4的阻值比率保证运放的正相端加上0.853V的固定电压

使用同相放大器的电路如下,这种电路数学关系复杂,没有反相放大器方便,推导过程类似

网友K:
分压后加射级跟随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运放调节,如图
计算如下:
0.7v-3.3v范围为3.3-0.7=2.6v,中点电压2.6V/2=1.3V,

输入与输出的关糸是相反的,与LZ的给出的关糸还有一步距离,应用同相放大,不应用反相器。努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运放调节,如图
计算如下:
0.7v-3.3v范围为3.3-0.7=2.6v,中点电压2.6V/2=1.3V,

0.7v怎么会变成负数-0.215的?
@kmzhangp

网友J:
0.4V/1.3V=R2/R1=0.3077,-0.3077*0.7=-0.215V

网友M:
引用 网友J:
0.4V/1.3V=R2/R1=0.3077,-0.3077*0.7=-0.215V

不是R1/R2=0.3077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不是R1/R2=0.3077吗??

是R1/R2=0.3077,搞反了

网友L:
能否将0.7-3.3V和VREF都放在反相端输入?
@kmzhan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