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19工作在3V电源下(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4-11-15):
SH79F1619工作在3V电源下(电池)可以吗?

网友A(2025-10-30):
SH79F1619 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为 2.4V - 5.5V,3V 在其额定范围内,可使用电池供电。但需注意:确保电源纹波小,避免影响稳定性;低电压下部分外设(如高速定时器)性能可能受限,需按手册调整参数;电池供电压至 2.4V 以下时需及时处理,防止异常。

网友B:
SH79F1619 通常工作电压范围为 2.4V-5.5V,3V 在其允许范围内,可使用电池供电。但需注意,低电压下部分外设性能可能受影响,如高速定时器精度、I/O 驱动能力等,需根据实际应用调整参数,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C:
SH79F1619 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为 2.4V - 5.5V,3V 电源(电池)在其额定范围内,可正常工作。但需注意,低电压下部分外设性能可能受影响,需确认实际应用中时钟频率、负载等参数是否适配,建议参考数据手册中 3V 电压下的电气特性参数,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D(2026-02-25):
是的,SH79F1619支持3V电源工作,但请确保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影响芯片性能。

网友E:
是的,SH79F1619可以在3V电源下工作

网友F:
可以,SH79F1619 完全支持 3V 电池供电。

网友G:
SH79F1619 可以在3V 电池下稳定工作。其工作电压范围为2.0V–5.5V,3V 处于该区间内。只要时钟频率在32.768kHz–12.3MHz,并合理配置 ** 低电压复位(LVR)** 阈值,即可适配单节锂电池、两节干电池等 3V 供电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