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22定时器

楼主(2014-11-15):
PIC10F222单片的的定时器TIMER0怎么用
#include<htc.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INIT_Timer0();
void main()
{
    //设置GP0 GP3为输入 GP2 为输出
  ANS0=0;
  ANS1=0;
  FOSC4=0;  //关闭GP2口的Fosc/4输出功能 当GP io用
  OPTION=0xdf;//9f时为开启弱上拉 df时为关闭弱上拉
TRISGPIO=0x1B;
INIT_Timer0();//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GP0==1)    //按键按下
    {
     GP2=1;        //LED亮
    }

void INIT_Timer0()
{
  TOCS=0;  //选择内部指令周期时钟Fosc/4
  TOSE=0;
  TMR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定义整形变量
        for (i = x;i>0;i--)
      for(j=200;j>0;j--);     //延时
}

网友A:
没有中断功能,就查询定时溢出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