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控制LED灯饰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请教大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用手机去控制一个LED灯饰,包括亮度和颜色,但是有个问题想不通:
如果是单个的LED还好说,如果是厂家已经成型的灯饰,已经封装好了,控制接口没有留给你,并且各种规格都不一样,我如何去控制,有没有一种通用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没做过,不过应该是可以用用PWM控制吧

网友B:
这个只能改装了吧。改动原来的电源

网友C:
这个简单的,现在也有很多厂家在做了,就是用蓝牙或者WIFI实现非接触控制,更多的厂家选择用NFC的电子标签来省去配对的过程,方便客户使用!

网友D:
你要做成这样,基本需要跟灯厂家合作搞吧..

网友E:
不拆开灯泡就只有进行协议分析,很多基于蓝牙的灯泡是没有加密的,抓抓包搞定。

网友F:
建议全部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拆开灯泡就只有进行协议分析,很多基于蓝牙的灯泡是没有加密的,抓抓包搞定。 ...

小偷表示这样的东西很符合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