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成NULL就可以,写成0x0010就不行?!

楼主(2014-11-15):
问题:
1、int *p=NULL;
*p=100;
NULL是一个宏定义,定义如下:#define NULL 0
我这样理解:第一句句的意思是定义指针变量p,p指向0x0000这个地址,第二句的意思为给0x0000这个地址赋值为100
2、假如我现在想让p指向0x0010这个地址并赋值为100,为什么我这样写会出错:
int *p=0x0010; *p=100;

但改成如下int *p=(int *)(0x0010); *p=100; 这样编译后测试正确。

从道理上讲,int *p=0x0010; 应该也是可以的把?为什么写成NULL就可以,写成0x0010就不行?!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写:
int *p;
     p=10;
     *p=100;
这是C语言的语法。

网友B:
因为考虑到不同的存储空间,指针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地址偏移,还要包含存储空间信息。

这点在嵌入式系统中更是普遍,比如:
Keil中的执政就是3个字节的。

网友C:
这样的写法依然错误!
NULL之所以行,因为定义了#define NULL    ((void *)0),我是在visual Studio 下编译的

楼主:
#define NULL 0
OR
#define NULL ((void *)0)

好像是按照第一个方式定义的吧?如果按照第二句定义似乎还好理解点。

好像指针不应该直接给値!

网友D:
怎么包含存储空间信息?

网友E:
指针是有“类型”的!必须符合强制类型匹配。

楼主:
int *p=0x0010;

如上这样的定义已经确定了指针变量的类型了把?

至于指针本身的数据类型是由编译器自己确定的吧

网友F:
“0x0010”的类型和“p”的类型不符。

楼主:
啊,那为什么直接写NULL可以呢?

NULL也是一个数值啊。

网友G:
原因就一个,大家都说了,0和其他的数不一样,那不一样 你就别放一起比。
      那为啥不一样呢?这是编译器决定的,不是个人决定的。你用这个编译器就按规矩来。

网友H:
LZ说的是对的。0x0010就是个地址。只是匿名指针0x0010 一定要加上存储类型data/xdata等等。(不加有警告,也能运行。)

void main()
{
int data *p=0x0010;       // 和p=(int data *)0x0010;  一样
*p=100;
while(1);
}

网友A:
编译器定的规则,你只能去遵守。

网友A:
例如VC里变量可以随处定义(函数长的时候可读性强),但Keil,IAR里都不行……

网友C:
哇靠,LZ太牛B了,指针都没学明白就敢滥用指针

网友B:
#define NULL ((*void)0)

指针是一种数据类型,所以是有类型 的;

网友B:
把空指针,野指针,无类型指针,指针的赋值操作和指针引用注意事件弄清楚再用吧

否则程序功能不正常可以调试到哭都哭不出来,哈哈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啊

网友I:
C语言要认真学,这里的问题其实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
嗯,我明白了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J:
好像早期C语言里int *p=0x0010这样是合法的,编译器自动将整形转换为指针地址,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实际使用中人们发现通常这样的写法都是程序员搞错了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如果要为指针指定一个整数地址,需要明确的进行类型转换,告诉编译器你确实是要这么干。唯一的例外是0,将一个指针赋值为0是一个很常见的用法,所以编译器特别允许整数0以及(void *)0到任意指针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