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达到80KHz

楼主(2014-11-15):
输出要达到80KHz,但这分频器实现方式不可是(设一定时器中断,然后每次中断翻转一下口状态)这种方式

网友A:
这个……还有什么呢?

楼主:
既不希望CPU干预,最好是往定时器里写一数据后,单片机自动就在某一口上输出分频后的信号。

楼主:
我也听过,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呢?有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么?

网友B:
就是为了实现翻转功能吗?用555芯片

网友C:
这个简单,比如8052的T2口方波输出功能。

网友D:
使用带PWM波模块的单片机

网友E:
其实好象以前听说过有实现语音信号输出的这种单片机

网友F:
sh88fxx好象定时器都能2分频输出的。至少试了几个都可以。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哈

网友G:
我公司有可输出任意频率方波的51系列单片机,性能强,价格便宜,如有需要,可email:htxiong@cachip.com.cn熊先生

网友H:
频率范围与步进多少?

网友G:
频率范围与步进:频率在5Mhz以下,步进:大于20K

网友G:
补充一下:步进与当前频率有关,最小步进为当前频率的0.2%

了解详情可email:htxiong@cachip.com.cn熊先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