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芯片上仿真器和电脑联起来

楼主(2014-11-15):
买了套PSOC DEVELOPMENT KIT,安了PSOC 1的软件PSOC DESIGN 可不知道怎么把芯片上仿真器和电脑怎么联。希望高手能告诉我!!

网友A:
我也没联成功,非打印口的连接资料上写得好象很少

网友B:
两位的仿真器 是不是cy3215  ,透明方盒??

网友C:
不是USB接口仿真器吗?一般USB的都得安装驱动。

网友D:
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E:
楼主的开发工具型号是?

网友F:
如果没有配套光盘,在网上下载CY3215的User Guide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