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差动放大电路的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14-11-15):
想请教一个为什么这个差动放大电路当使用正负电源能工作,而使用单电源供电却不能工作咧!

我把VCC改成10V,VEE改为0V依旧不能工作,为什么改成这样仍然不能工作,差动电路需要双电源供电咧?

网友A:
此电路单电源可以工作,但输入共模范围到不了零,而是从某一正值开始。
如果要求输入为零时,电路也能正常工作,那么此电路必须使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单电源可以工作,但输入共模范围到不了零,而是从某一正值开始。
如果要求输入为零时,电路也能正常 ...

哎,有点深奥!字面上能明白,但内在原因不是很明白.自己还要多看看书啊!

网友B:
这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要看你输入端接的是什么。

有些OTL电路的输入端就是类似电路,单电源工作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有点深奥!字面上能明白,但内在原因不是很明白.自己还要多看看书啊!

很简单。
图中如果VEE=0,那么电路正常工作,Q3以及Q1Q2发射结必须正偏,集电结必须反偏。要满足这个条件,Q3集电极至少要比VEE高0.7V,Q1Q2基极至少比发射极(Q3集电极)高0.7V,也就是输入端至少比VEE高1.4V。这里还没有考虑R3压降。
输入端比VEE高的这个电压,就是我在2楼说的“从某一正值开始”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图中如果VEE=0,那么电路正常工作,Q3以及Q1Q2发射结必须正偏,集电结必须反偏。要满足这个条 ...

这样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仿真单电源供电的差动放大电路时为什么输入级一定要耦合电容,当我去掉后输出无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仿真单电源供电的差动放大电路时为什么输入级一定要耦合电容,当我去掉后输出无波形 ...

“去掉”是什么意思?电容开路还是短路?
没有图,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是什么意思?电容开路还是短路?
没有图,不好说。

短路掉!直接将信号连到差动放大的输入端.图就是<晶体管设计>上差动放大电路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掉!直接将信号连到差动放大的输入端.图就是上差动放大电路章的.

短路掉的话,两支三极管的直流偏置从哪里来?仍与没有“去掉”电容之前一样的偏置吗?

网友C:
只是一个参考点的问题

网友D:
可以,不过,以+5V作差动电路的零点,实际是电源的地跟差动电路的地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图中如果VEE=0,那么电路正常工作,Q3以及Q1Q2发射结必须正偏,集电结必须反偏。要满足这个条 ...

斑竹好,:),是不是上下+5和-5V,可以等效成VCC=10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斑竹好,,是不是上下+5和-5V,可以等效成VCC=10V?

“是不是上下+5和-5V,可以等效成VCC=10V?”
可以。但同时必须将原来的零电位(即+5和-5V的联接处),规定为新的+5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下+5和-5V,可以等效成VCC=10V?”
可以。但同时必须将原来的零电位(即+5和-5V的联接处),规定 ...

嗯。thx

网友A:
原来的电路,现在你规定VCC=+15V,VEE=+5V,原来的“地”现在成为GND=+10V,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麻烦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