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请教大家关于画板最后铺铜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4-11-15):
请教一下铺铜的作用是什么?大家一般是铺铜连接到那个网络 是电源还是地 还是别的网络?

网友A:
肯定是地了,敷的时候还要检测回路,不能有多个回路,最后是一点回到地点,网上有很多这种知识,铺铜的,可以找找看看。再学学EMC相关知识。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一层屏蔽罩;

比如外壳电源的外壳设计,就是留了很多小孔,还具有通风散热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地了,敷的时候还要检测回路,不能有多个回路,最后是一点回到地点,网上有很多这种知识,铺铜的,可 ...

请问可以任何网络标号都不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一层屏蔽罩;

比如外壳电源的外壳设计,就是留了很多小孔,还具有通风散热的作用; ...

我可以铺的铜不连接任何网络标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铺的铜不连接任何网络标号吗?

最好连地吧,不连没什么作用;
数字信号的连数字地(特别是高频信号),模拟的话可以不用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连地吧,不连没什么作用;
数字信号的连数字地(特别是高频信号),模拟的话可以不用铺 ...

嗯啊 谢谢你的解答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的 另外再加一个问题 什么都不连的话 可以起散热的作用吧? 我的一块板子上用到了继电器 机电型负载电流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啊 谢谢你的解答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的 另外再加一个问题 什么都不连的话 可以起散热的作用吧? 我的一块 ...

可以散热,但是散热最好多放点过孔;
另外在TOPSOLDER层画线,方便镀锡;

网友C:
铺地一般连到地,这样抗干扰能力强点儿,并且有助于电流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