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在RAM中运行的程序占用空间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现在用的单片机没有片上FLASH,外接了一个SPI接口的FLASH,在不仿真的情况下上电后程序会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运行,如果仿真的话会自动在RAM中运行。程序在RAM中运行的时候,占多大RAM空间?已知编译后的结果:Program Size: Code=26396 RO-data=2404 RW-data=176 ZI-data=16076  。现在已知RAM可用大小为44k左右,我想请教:从FLASH往RAM中加载的时候加载的是哪部分? 是CODE+RO+RW吗? 如果是 CODE+RO+RW+ZI的话现在的RAM空间已经不够用了。 请专家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拷贝code+RO+RW, 因为zi都是初始化为0的数据,没必要耗flash空间。不过具体怎么实现的要看你的硬件或者bootloader。
zi data包含了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所有的静态变量,以及栈,你的情况需要自己判别到底是栈太大了,还是就是数据多,如果栈太大还好办,数据太多的话就只能靠你优化代码。

楼主:
嗯,楼上说的很对,我基本了解了,在RAM中运行的程序要把这几个全部都加起来算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