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高速数据集采集方案求指点

楼主(2014-11-15):
我需要做一个8通道的脉冲数据采集,ad采样速率100Msps,还有其他几个低速率的采集量(速率可以很低),然后通过usb送入pc,想用FPGA+cy7c68013,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用SRAM这些存储器,在这个要求下,我需要用到存储器件吗?

网友A:
USB是否能够做到你采集的每一个数据都及时送到PC机?
如果USB能够把你采集的每个数据都及时送到PC机,就不必用存储器。如果USB不能在下一个数据采集到之前就把前一个数据送走,你就必须用存储器将采集到的数据存起来,而且存储器的写入速度要比你采集数据的速度快才行。

网友B:
1、连续工作数据流方式(即:不要缓存的方式)传送受制于USB通讯速度,8路8比特100MHZ采样的话就需要6.4GBPS。 USB2.0(480MBPS)是不够的,USB3.0(5GBPS)也不行,USB3.1(10GBPS)应该也是不够的,因为要考虑到通讯中的OVERHEAD。

2、间歇工作的先缓存后传输到PC的方式,需要用于缓冲的存储器,比如SRAM。若每次采集的点数不多,也可考虑采用FPGA上的可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否能够做到你采集的每一个数据都及时送到PC机?
如果USB能够把你采集的每个数据都及时送到PC机,就不 ...

这个回答通俗易懂,一看我就明白了,看来是得用sram的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连续工作数据流方式(即:不要缓存的方式)传送受制于USB通讯速度,8路8比特100MHZ采样的话就需要6.4GBP ...

是啊,如果直接采集的话我感觉这个数据量太大了,就算是直接加上sram也没有这么大容量的sram可用吧。我在想如果8路的话要不要用8个单独sram,如果只用一个的话又那如何把八路信号写到一个sram里面呢?信号是频率5kHz的脉冲,脉宽2μs左右,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在FPGA里面直接把值低于某个阈值的量直接丢掉,把剩下的数据拿去传输,这样传输数据量就大大下降了,这样可行吗?还有就是这样的话每采集一次(100Msps采样率)fpga在每个通道就要进行一次判断这次采集到的数据是否低于阈值,这样的工作FPGA能工作得过来吗?
本人是学生,没有做系统的经验,大菜鸟一个,希望大神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直接采集的话我感觉这个数据量太大了,就算是直接加上sram也没有这么大容量的sram可用吧。我在 ...

不清楚你的具体应用,FPGA做预处理后再上传应该是可以的,只判断阈值这点功能FPGA是来得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具体应用,FPGA做预处理后再上传应该是可以的,只判断阈值这点功能FPGA是来得及的。 ...

大神,怎么计算所需的sram的大小?根据什么来算的?我完全没头绪啊,求指点,拜托拜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计算所需的sram的大小?根据什么来算的?我完全没头绪啊,求指点,拜托拜托! ...

前面已经说了,采用连续数据流模式传递原始数据的话,USB的通讯速度是不够的。因此(1)要么你采用某种压缩算法不传递原始数据而传递压缩后的数据;(2)要么采用间歇工作方式,只保证某段时间长度内的一帧数据是连续 的,SRAM按这个数据帧的长度计算。至于究竟这个数据帧的长度如何定,要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B:
(1)连续数据流模式(streaming mode)只需要很少量的RAM做通讯缓冲,需要最少double buffering, RAM大小为2倍或以上USB通讯缓冲区大小。连续数据流模式能连续不间断地监测输入信号。

(2)(间歇工作的)帧模式(frame mode)的RAM大小按应用所需要的帧长度计算。帧模式不保证各帧之间是连续的,只保证帧内数据是连续的。不能连续不间断地监测输入信号

原理可参考视频第3分:52 秒~ 6分:55秒: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1MzAzMzU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连续数据流模式(streaming mode)只需要很少量的RAM做通讯缓冲,需要最少double buffering, RAM大小 ...

多谢大神解答,很受用了,明白不少

网友C(2015-05-18):
你这项目做得怎么样了?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