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做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求指导方案

楼主(2014-11-15):
我需要做一个8通道的脉冲数据采集,ad采样速率100Msps,还有其他几个低速率的采集量(速率可以很低),然后通过usb送入pc,想用FPGA+cy7c68013,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用SRAM这些存储器,在这个要求下,我需要用到存储器件吗?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的吧

网友B:
100Msps通过USB传,你算下速度看,68013是USB2.0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的吧

怎么计算所需sram的大小啊,可以举个例子吗?大神,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sps通过USB传,你算下速度看,68013是USB2.0的芯片

还8路并行采集的那,因为这么高采样率感觉多路开关不现实

网友C:
貌似不行,USB 2.0: 最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480 Mbit/s ,8通道100M采样,采用8bit采样率,并行转串行理论上100*8*8=6.4Gbit/s的速率才可以,usb2.0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D:
我有ISP1507A的,和你想要的CY的是一样的,有需要找我QQ:82356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