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有时候调用TI提供的汇编程序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15):
(无正文)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你都说了,是有时,应该是你里面有的东西没有调用到或者没有定义的问题

网友C:
不太清楚

网友D:
拼写错误,或者没有定义再或者这个可能也太多了吧……?!

网友E: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的,先帮着顶起以下的吧。

楼主:
在CCS V6.2编译器里,说明了C调用汇编里要特别小心,我这里的问题极可能是,C调用了汇编程序,但是在汇编程序里,修改C数组没有修改成功

网友F:
一点一点的慢慢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