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遇到过相机SD卡难读出的现象?

楼主(2014-11-15):
遇到过的举个手,是不是相机的sd卡就是那么容易坏,还是我太倒霉

网友A:
难读出跟无法读出是两个概念。难读出说明读卡接口可能有问题,或者读卡器与SD卡的兼容性不好。在所有的读卡器上都无法识别SD卡才能说卡坏了。经常坏卡的人不是太倒霉而是使用不当。

网友B:
1 直接usb接相机 是否顺利读出?
2 如果是插读卡器 难读出 换个读卡器试试
3 或者在相机上格式化卡 然后 拍照试试 重复 1 2

网友C:
操作不当就很容易坏掉

网友D:
有3种可能的原因:
1.卡的质量问题
2.相机的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小)
3.操作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