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CAN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近来在学习DSP,买的28335的学习板,在学习CAN例程时,自测模式正常,但是把STM=1改为STM=1,程序就一直死在while(TA!=1)的行上,好像邮箱一直没有向外发送成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是把学习板的CANH和CANL都接在了买来的周立功的USB-CAN卡上。想着这样子应该能够在周立功提供的测试软件上看到接收到的数据,发现一直报错,CAN总线错误。

网友A:
但是把STM=1改为STM=1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好像记得不是直接将管脚相连就可以了,CAN通信需要外扩模块的。

楼主:
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

在CAN例程中只提供了自测模式下的通信,对于发送和接收没有提及,在网上搜索了一些例程,自己也参考写了写,发现都无法进行通信。我的方式是利用周立功的USB-CAN,在计算机上运行其测试软件,然后用自己的程序发送数据给计算机,看计算机能否接收并显示出来,结果总是不对。

①给的CAN的自测模式的例程,如果别的都不变,仅在自己的程序中将STM=1改为STM=0,能否实现发送并在计算机上能够监测到?
②自己的程序见附件,请帮看一下有何问题,和例程一样,总是在while(ECanbRegs.CANTA.all == 0x00000000 ) {}这一行停止,运行不下去,表示没有能够发送成功。

楼主:
已自行解决,是波特率的问题,折腾几天,郁闷

网友C(2015-04-07):
引用 楼主:
已自行解决,是波特率的问题,折腾几天,郁闷

您好,我也刚刚接触DSP,对于CAN自测是可以的,将STM改为1后,就死在循环中,等不到发送完成,请问这和波特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USBcan,用它带的上位机通信的例子和我的DSP板子相连,由于波特率没有设置正确,两者波特率不一致,没有正常通信,你仔细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置正确了没有,同时,你要想实现正常的工作模式而非自测模式,你得有另外一块板子或者PC扩展的CAN与之相连才行啊,单块板子是没办法实现正常工作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USBcan,用它带的上位机通信的例子和我的DSP板子相连,由于波特率没有设置正确,两者波特 ...

我现在就是用STM32的CAN波特率1M连续发送出数据到28335板子上,现在28335跑的是官方的a_to_b的例程,可是现在28335依然发送和接收不到数据,已经用示波器看了STM32板子一直在发数据,官方的例程需要更改吗,请问?

楼主:
你先看看波特率是否正确吧,当时记得好像28335的例程里面对于波特率的说明好像不太对

网友C:
我看了官方的CAN文档和例程是一致的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28335上的例程,比如说波特率实际设置为1M,它的注释说明可能说的是500k,如果你只看他的注释,自测是没问题的,但和别的通信就不一致了,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原来是这样,这个我很小心的配置了波特率。现在28335就一直发不出数据,等待TA一直为0。一定要两个CAN模块,那么是这么检测到另一块存在,很是不理解,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楼主:
我也没找到类似的资料,提问的多,解决的少,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琢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类似的资料,提问的多,解决的少,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琢磨吧。 ...

欢迎你能再次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你能再次回来

学了一阵子DSP,现在又改学AVR了,领导让用什么就得用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了一阵子DSP,现在又改学AVR了,领导让用什么就得用什么……

从DSP转入AVR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吧

网友E:
while(TA!=1),,就检查下TA所能得到的数值的吧。

网友F(2015-06-18):
请问楼主波特率应该怎么设置呢?你当时波特率不一致波形还有CANES寄存器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G(2016-03-07):
楼主,我看你上传的源码中,用canb作接收,接收的部分调试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H(2016-07-06):
引用 楼主:
已自行解决,是波特率的问题,折腾几天,郁闷

楼主  问一下他里边的 /* The following block for all 150 MHz SYSCLKOUT - default. Bit rate = 1 Mbps */
                ECanbShadow.CANBTC.bit.BRPREG = 9;
                ECanb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2;
                ECanb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10;
不是1M的速率吗  那你最后调的多少啊    我也调了几天了  没出来

网友I:
在TI的官方例程里面,DLC数据位设置的是8,但是在往MDH和MDL里写数据的时候是分别写了8位,这是不是得改成MDL和MDH分别写4位?

网友J: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波特率的问题

你胡搜,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波特率应该怎么计算呢?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