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初始化成功了, 但就是ping不通 , 怎么回事啊?

楼主:
pi, AC

初始化成功了,  但就是ping不通 , 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4-11-15):
网络连不上;
对方无应答,线不好都有可能啊;

我猜的;

网友B:
没有报错信息?

网友C:
ping不通说明是你模块这边的问题,也许是你硬件的问题,要确保连线正确, 也有可能软件的问题,你自己再检查检查

网友D:
就直接下载例程进去看看可不可以运行,先排除连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