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盘就自动从单片机下载数据怎么做?

楼主(2014-11-15):
如题,单片机没有USB通讯协议,我应该怎么做?选什么芯片,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网友A:
首先单片机需要USB Host接口,其次需要有侦测USB设备的软件和相关驱动,最后还要编写相关的事件操作程序。用嵌入式操作系统会方便很多,裸奔的话,所有代码都要自己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单片机需要USB Host接口,其次需要有侦测USB设备的软件和相关驱动,最后还要编写相关的事件操作程序。 ...

不用了,相关厂家基本做好了,keil编译环境也带有。

网友C:
好多ARM都自带USB Host,包括Cortex-M3。

楼主:
有类似的集成芯片吗?我现在用的arm没有USB Host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