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半桥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端正负严重不对称

楼主(2014-11-15):
如图,半桥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端正负严重不对称,输出功率很小时,变压器输入端是对称的,但是功率稍微增大就出现不对称的现象,求有经验或者有思路的高手帮忙解答,万谢!

网友A:
造成正负波形不对称的原因有好多种……
LZ能不能发一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的两个分压电容量不足所造成。

我考虑过这个原因,分别使用2200uF和470uF在同样输出功率开始出现不对称现象,所以应该不是电容容量不足的原因,另外,上下桥臂两个电容容量也是大致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正负波形不对称的原因有好多种……
LZ能不能发一下原理图。

原理图很简单,就是这个半桥电路,使用中我去掉了中间的隔直电容Cn2和Cn3

网友A:
建议你加大一点那个隔直电容的容量,然后测一下MOS工作状态的压降。
我以为MOS饱和压降不同导致变压器输入端波形不对称,试一试换一对参数非常相近的管子。
如果还是不行看一看绕组或者走线有没有问题。。(说实话半桥做好了真的很少出现波形不对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加大一点那个隔直电容的容量,然后测一下MOS工作状态的压降。
我以为MOS饱和压降不同导致变压器输入 ...

隔直电容在调试的时候被我去掉了,MOS管的压降和变压器的波形一样也是不对称的(因为电容桥臂上的两个电容压降不一样),MOS管我用的是一样型号的,参数有多大的区别这个真不知道。另外,同样的负载当占空比给比较小的时候,波形就是对称的,只是输出电压会比设计值小很多。能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么?我的QQ:576832102

网友A:
桥臂电容质量用好一点的,尽量找规格相同的,因为占空比越大,电容的差异性就越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臂电容质量用好一点的,尽量找规格相同的,因为占空比越大,电容的差异性就越突出。 ...

电容臂的上下电容是一个规格的,也不是占空比大就出现差异,是负载相对占空比过小的就出现。开关电源差不多也研究了快半年了,理论和实验都搞了很多了,但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电源方面的,离成功感觉就差一步,但是始终有各种小问题,身边又一直找不到做这方面的,没有个人讨论很不好做,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C:
有没有查看前级驱动波形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查看前级驱动波形的变化?…

看了,有点干扰,但是对照着看不是驱动导致死区时间MOS管导通了

网友C:
干扰在这里不是主要的…
上、下臂在从小到大的驱动过程中、是否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在这里不是主要的…
上、下臂在从小到大的驱动过程中、是否对称!

用示波器看过MOS管的驱动波形了,上下桥臂的驱动信号是对称的

网友C:
查上、下MOS管偏置电路中的器件!…另;管子是同型号吗?…
  购买时应购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上、下MOS管偏置电路中的器件!…另;管子是同型号吗?…
  购买时应购偶数!… ...

偏置电路是指驱动电路?驱动电路检查了,驱动信号正常,可以确定不是它引起的变压器波形不对称;MOS管上下桥臂是同型号的,这点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可能引起这个问题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C:
提个傻傻的问题:焊接没问题吧?…换变压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个傻傻的问题:焊接没问题吧?…换变压器试…

没有问题的,焊接可以保证,都检查过的。现在找到问题了,也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是我输出滤波电路用的电感太大了

网友C:
你的这个回答、你的老师知道吗?…你家长知道吗?…
大神们见这个回答会怎么想?…
你心理阴暗呀!
你说的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知道吗?…一毛线的关系都没有!才0.1H、几H都没事!…
不公平呀!说到激动处就遭到二姨侄侄们的恫嚇!…你这个烂菜就没人管呢?…
“菜刀在哪?别拦我!”

网友C:
没人打1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打110吧?…

差点没忍住打了

哈哈!…小伙子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