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RF4905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我昨天发了个帖子,请教PMOS管电路的问题。
原理图如下:

楼主:
有个大神说:有了那个R2,LED始终会亮的;但短接34就不亮了。
正好和我实验的结果相反,我很纳闷。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大神说:有了那个R2,LED始终会亮的;但短接34就不亮了。
正好和我实验的结果相反,我很纳闷。
请高手 ...

首帖图中“短接34灯亮,否则灯灭”,没有错,这是此电路正常工作状态。

“有个大神说:有了那个R2,LED始终会亮的;但短接34就不亮了。”
是对此图说的吗?若不是此图,把原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图。
原帖子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833610-1-1.html

他说反了。

网友B:
PMOS管栅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一定值就会导通,没有短路34时栅极电位和源极电位是一样的,PMOS管不导通,短路34时,栅极电位降到GND电位,如果VCC电位和GND电位的差值大于VGS,PMOS管就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