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RFB3306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无正文)

楼主:
而我通过单片机IO口,接到3上输出约1HZ的方波,灯一直灭。
可是在另一个帖子里一位大神说这样可以,我不懂,是他说错了还是我理解错啦。
请高手指教,谢谢!
原帖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833610-1-1.html

网友A:
mos管有开门电压,一般为4V以上(也有低的,但是较少),单片机输出电平可能不够!

网友B:
输入G极电压保持在比S极高3-5v或更高些,IO口设置成推挽控制,这样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你的单片机和这个电路公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