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人问编程

楼主(2014-11-16):
最近想学习STM8,它的数据手册我有。大概看了看,可小弟这有个问题,STM8的程序如何编写啊。以前学过51,用KEIL也编写过一些程序。可STM8的程序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先问几个具体的问题:
1.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是一样的么?STM都有哪些手册?
2.大家用什么编写STM8的程序,IAR还是STVD?
最后问下,都是用C编程,那不同单片机的区别呢,规范都在手册上么?

网友A:
我用过IAR,STVD没用过。
就是寄存器,STM8这种还有库,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B:
建议LZ根据所选用的的芯片,去制造商公司的网站找相关的资料。比如下面这个关于 STM8S003F3 的:http://www.st.com/web/catalog/mm ... S1010/LN2/PF251792#

用C编程时都大同小异的。对不同的单片机,其外设(Peripheral)的编程会依各类应用而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IAR,STVD没用过。
就是寄存器,STM8这种还有库,可以直接调用。

那个,那寄存器就是像51的那种配置呗?也是看数据手册就行么?他还要先设置输入输出模式什么的,还有些写法跟51不同,我不是很懂。而这些相关资料都在数据手册里有写么?
那个库得去官网下载么?新人不懂,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根据所选用的的芯片,去制造商公司的网站找相关的资料。比如下面这个关于 STM8S003F3 的:http://www ...

数据手册我有下载。就是编程不懂。具体点说,51的IO口不用设置输出,输入,还有各种模式。而STM8需要。51中断我会用,而stm8的中断我还不知道怎么写,格式啊,关键字什么的都不知道。串口51就一个命令就行了。而STM8我还不知道怎么写。正在找资料看。  就是比较具体的编程格式,关键字什么的不知道有什么规范不。

对不同的单片机,其外设(Peripheral)的编程会依各类应用而有所不同。
这句不是很理解能具体说说么,举个例子。
新人问题,请勿喷!

网友A:
跟51配置很不一样。比如IO口,要根据需要配置为输入或输出,而51不用。
数据手册一定要看,里面描述了寄存器的用法。库可以到官网下。

网友C:
M3的code有很多  sample,
不管会不会,先折腾起来再说....
实践出真知
到时候代码贴出来,问具体的问题,自然有人回答....

网友D:
STM8的化,用库的化会很方便,IO,串口等基本上一两条调用就可以使用了,代价就是开销了,用寄存器的化,就要和51一样看着手册写了

网友E:
单片机一通百通,熟能生巧,都摸摸,照数据手册来做就对了,不管什么平台都OK,我从最早Keil,现在用IAR, Renesas 的CS+, PM+,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