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下新的编程习惯,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4-11-16):
比如 以前写

uint8_t   tmp[] = {0,1,2,3,4,5,6,7,8};

在MDK下 最好写成 uint8_t   tmp[9] = {0,1,2,3,4,5,6,7,8};

还有 在一个文件下定义 __IO   t = 0;
另一个文件下,可以定义为只读或只写  extern __I  t;

还有sizeof这个用的时候要谨慎 在KEIL51编译器要注意。

网友A:
楼主,可以阐述下详细的理由!

网友B:
1.愿闻其区别...
2.
core_cm4.h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__I     volatile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else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endif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3.sizeof(var)/sizeof(int)

网友C:
这个,从编译角度上讲,其实没什么差异
只是早期的编译器可能编译不过。

网友D:
uint8_t   tmp[] = {0,1,2,3,4,5,6,7,8};

在MDK下 最好写成 uint8_t   tmp[9] = {0,1,2,3,4,5,6,7,8};

愿闻其详

网友E:
这是要啥意思呢!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8_t   tmp[] = {0,1,2,3,4,5,6,7,8};

在MDK下 最好写成 uint8_t   tmp[9] = {0,1,2,3,4,5,6,7,8};

哦。那个mdk检查边界啊。我说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8_t   tmp[] = {0,1,2,3,4,5,6,7,8};

在MDK下 最好写成 uint8_t   tmp[9] = {0,1,2,3,4,5,6,7,8};

这2种,tmp[18]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8_t   tmp[] = {0,1,2,3,4,5,6,7,8};

/* Private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tmp[18] = 0;
===============
..\user\main.c(112): warning:  #175-D: subscript out of range

楼主:
uint8_t   tmp[20] = {0,1,2,3,4,5,6,7,8};

/* Private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tmp[18] = 0;
=====================
".\OBJ\firmware.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难道大家没发现 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从编译角度上讲,其实没什么差异
只是早期的编译器可能编译不过。 ...

你这没说在点子上。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编译器 检查功能。根据偏移检查。
原理大概就类似memcpy 里面那个aasertt 判断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愿闻其区别...
2.
core_cm4.h

sizeof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定义

U8 TMP[10] = 0;那么在这个文件下sizeof[10]就等于10

如果 另一个文件extern U8 TMP[];
那么sizeof[TMP]就等于1.

一般情况下考虑咱们可能考虑通用型 只在一个文件下定义个宏 指出那个10.
所以就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没说在点子上。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编译器 检查功能。根据偏移检查。

恩,如果执行
tmp[9] = xx;编译器是会报警的

但是,执行 tmp[index] = xxx, index=无穷大,编译器也不会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恩,如果执行
tmp[9] = xx;编译器是会报警的

用 tmp[CONSTANT] = xx
这种写法,本身可扩展性差,可移植性也差
一般都是用
struct  TYPE *p = (struct  TYPE *)tmp;
p->var = xxx;
BigEndianToBuf(&p->yyy, xxx);
去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如果执行
tmp[9] = xx;编译器是会报警的

嗯 我说的有点问题 看样子。 以前好像不报警啊。难道是编译器版本新了?

准确说法是

另一个文件 不报警

/* Includes ------------------------------------------------------------------*/
#include "microcb.h"

extern uint8_t   tmp[];

void test(void)
{
  tmp[30] = 0;
}

".\OBJ\firmware.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tmp[CONSTANT] = xx
这种写法,本身可扩展性差,可移植性也差
一般都是用

因为 在另一个文件不报警  所以我在一楼的说法仍然是利大于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tmp[CONSTANT] = xx
这种写法,本身可扩展性差,可移植性也差
一般都是用

你跑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说的有点问题 看样子。 以前好像不报警啊。难道是编译器版本新了?

准确说法是

了解了,谢谢,这个我以前还有过感悟。
更郁闷的是,ARRAY_SIZE() 就访问不到东西。

在使用数组的代码位置,不管看到.h的声明也好,还是.c定义也好
如果“[]”里面不指明具体的大小,编译器就不会执行越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谢谢,这个我以前还有过感悟。
更郁闷的是,ARRAY_SIZE() 就访问不到东西。

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定全面

网友F:
        楼主发表这样的帖子, 真该打屁股!

        自己都没搞明白, 建议什么呢.

                "uint8_t   tmp[] = {0,1,2,3,4,5,6,7,8};
                 在MDK下 最好写成 uint8_t   tmp[9] = {0,1,2,3,4,5,6,7,8};"
        你这个建议, 表明你程序写少了, 没能领会前者的美妙.

                "还有 在一个文件下定义 __IO   t = 0;
                  另一个文件下,可以定义为只读或只写  extern __I  t;"
        定义成一致是程序员应该遵守的. 替换后不一致编译器也不允许的.

                "如果 另一个文件extern U8 TMP[];
                 那么sizeof[TMP]就等于1."
        首先我原意相信"sizeof[TMP]" 是"sizeof(TMP)"的误写.
        其次, "extern U8 TMP[];"是未定型的定义, 那么编译器
        遇"sizeof(TMP)"肯定会报错, 何来等于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表这样的帖子, 真该打屁股!

        自己都没搞明白, 建议什么呢.

首先,你头伸的越长,越看不到我的屁股。你是够不着我的屁股的。

(1)“没能领会前者的美妙”??请解释一下理由。
(2)“定义成一致是程序员应该遵守的”,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3)就属于钻牛角尖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sizeof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定义

U8 TMP[10] = 0;那么在这个文件下sizeof[10]就等于10

这个与mdk无关
U8 TMP[10] = 0;是定义变量,需要分配空间,所以sizeof知道其大小
extern U8 TMP[],是变量的申明,不分配空间,编译器并不知道此变量定义在哪里,故sizeof也不知道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与mdk无关
U8 TMP[10] = 0;是定义变量,需要分配空间,所以sizeof知道其大小
extern U8 TMP[],是变 ...

除了“这个与mdk无关”不大同意,别的非常认同

网友H:
一人争一句“有关系”、“没关系”,谁也说不清楚。
最好LZ是能贴出“跟MDK有关系”的证明,证明下其他编译器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