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海尔单片机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4-11-16):
最近,第1次用海尔单片机设计产品,型号是:HR7P169,SOP20封装,整机是直流电机PWM调速产品,功率500W左右;不知什么原因,感觉这款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差,程序会跑飞,而类似的程序在合泰的芯片上跑却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A:
联系:15105161788
海尔的169抗干扰很强的。

网友B:
没用过海尔。不知道国产芯片到底怎么样?

网友C:
海尔单片机,没看到怎么推广,都只是听说过。抗干扰能力差是大缺陷,什么程序都整不住。。。

楼主:
找不到原因,先结贴了

网友D(2015-10-26):
我也遇到了,12V直流电机PWM,抗干扰特别差,程序总是跑飞,程序最后直接精简什么都没有,就固定PWM,加几个提示灯,结果发现电机一受力,程序不断重启,程序在PIC上却不会,哎。

网友E(2015-12-25):
这应该是电源问题,硬件电路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芯旺微MCU,工业级汽车级MCU,广泛用于工业电源、汽车单子等领域。QQ:511362458。

网友G(2016-01-28):
地线重新规划一下看看!

网友H:
芯海MCU,可以尝试下

网友I(2016-06-22):
锦锐MCU可以了解一下,抗干扰很不错,性价比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