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SGM3204不工作,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16):
电荷泵SGM3204不工作,怀疑是假货,又重新买了,还是不行,同样电路NCP1729可以正常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点评):
请问,原因查找到了吗?我用的SGM3204也经常损坏

网友B(点评):
我这少量使用也经常损坏。

网友C(2016-05-23):
问题找到了?同问

网友D:
EN脚接错了?

网友E:
那个淘什么宝上的假货,好几个人中招啦,
EN脚使能电平都与正品不同,那些缺德的假货贩子!

网友F:
各个电压域正常么

楼主:
都已经忘记这事了,这么长时间,官网上也没有SGM3204的资料,淘宝上的应该认定为假货,现在设计用的是LM2664,成本低,性能好,值得推荐

网友G(2017-11-03):
我用SGM3204,后端接正负5V的运放,不知道怎么回事,运放总是烧掉,正负5V短路,怀疑是不是买的假货,SGM3204找代理,都不鸟我

网友H(2020-09-17):
wc,狗吧,我今天才焊上,测试不行,想问吧友呢。就看到这个

网友I:
我觉得,  不要随便认为是假货,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  测量一下几个波形 , 调整一下负载, 测试得细一点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无缘无故烧坏了好多。现在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