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忽然对RTD测量温度产生了疑惑~

楼主(2014-11-16):
用过一次PT1000,想当然的认为阻值反映了被测温度。刚才想到RTD需要加入电流测量电压,
那么,加电流就发热,那么,发热了的RTD的阻值反映的就不是被测温度了,很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没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用热电阻测温时,必须对热电阻自身发热予以限制,表现在对通过热电阻的电流予以限制,以使热电阻自身发热产生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显然,精度越高,对热电阻自身发热的限制也越严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用热电阻测温时,必须对热电阻自身发热予以限制,表现在对通过热电阻的电流 ...

赞同

网友C:
想想如果加的电流是1~100uA大小,算算发热量就明白了。

网友D:
精度要求的温度传感器,一个是限制电流,一个是限制开启时间,温度除了是功率的函数,还是时间的函数。取稳定后的点就好了。

网友E:
如果用1mA的恒流源做激励源,加在PT100上的功率大约在1mW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1mA的恒流源做激励源,加在PT100上的功率大约在1mW左右,

Pt100通过1mA电流,功率耗散0.1mW才对。

楼主:
刚才按照maychang老师的说法——自发热,查了下,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没法避免,只能减小电流降低自发热。

网友E:
maychang老师指正的对,计算有错,应该是0.1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