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11-16):
几年前请人做的PIC程序,用在PIC16F883上。

现在需要烧几个片子,但软件开发环境没有了。

找到一个PIC单片机编程器(小白盒子),

请教我能否不装开发环境就直接烧录芯片? 用啥软件可实现?

多谢!

网友A:
编程器什么型号?

网友B:
不是说pickit3有脱机烧写的功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什么型号?

没有型号,宁单电子出的。写的固件2.0

网友C:
照相发上来看看,估计多半是仿制的ICD2,你装MPLAB来看吧,不装IDE不可能用的,就是脱机烧写器,也要IDE来载入,何况MPLAB又不要钱。

网友D:
安装MPLAB后,选择烧写工具,然后导入HEX文件,自己打开CONFIG菜单看看配置字对不对,如果不对,手工设置一下,然后点烧写即可。

楼主(2015-01-17):
已经请人搞定了,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