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造成C8051F500 CAN通信应答错误的原因

楼主(2014-11-16):
最近在用C8051f500+光耦+82c250做成两个can模块,想两点通信,结果总提示应答错误。我想问下造成应答错误的常见原因。还望用过can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找到接收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接收节点

我用两个模块做的,一个发送,一个接受,发送端提示错误是应答错误,接收端是格式错误

楼主:
他们之间的通讯没建立起来呀,就是搞不清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之间的通讯没建立起来呀,就是搞不清为什么

有分析仪么 或者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发出来?
没有工具的话 是很难搞的。

网友B:
用例程实验的吗、?

网友C:
发送端提示错误是应答错误,接收端是格式错误

最大可能性是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D:
ID地址需要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送端提示错误是应答错误,接收端是格式错误

最大可能性是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两个节点分别是STM32,C8051F040,波特率都设置的为500K,STM32发送,总线上能检测到波形,但就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两个节点分别是STM32,C8051F040,波特率都设置的为500K,STM32发送,总线上 ...

如果只是收不到数据, 没有楼主说的错误, 那么很可能是你的 ID 设置, 邮箱设置和屏蔽(过滤器)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收不到数据, 没有楼主说的错误, 那么很可能是你的 ID 设置, 邮箱设置和屏蔽(过滤器)方面的问题了 ...

因为用的不同单片机,STM32只发,C8051F040只收,C8051F只要收到就点亮LED,但始终收不到,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接收程序,这个程序在都是C8051F040时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网友F:
软件没问题的话,大概就是总线电平不对,接个120电阻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因为用的不同单片机,STM32只发,C8051F040只收,C8051F只要收到就点亮LED,但始终收不到,麻烦你帮我看 ...

void init_msg_object_RX (char MsgNum,uchar id,uchar len)
{
        uint temp;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2CMDMSK;
        CAN0DAT = 0x00bb;
        /*   IF2 Command Mask Registers  =0x00bb
        WR/RD=1,Mask=0,Arb=1,Control=1,ClrIntPnd=1,TxRqst=0,DataA=1,DataB=1,一次发送8字节数据*/
        CAN0ADR = IF2ARB1;
        CAN0DAT = 0x0000;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1 =0x0000,即ID15-0=0*/
        temp=id<<2;//标准id为ID28-ID18,所以要左移2位
        temp&=0x1fff;
        temp|=0x8000;
        CAN0DAT = temp;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2=100(id)00b
        MsgVal=1,Xtd=0,为标准模式,扩展ID无效,Dir=0,为接收*/
        CAN0DAT = 0x0480|len;
        /*IF2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s=0x0488
        NewDat=0,MsgLst=0,IntPnd=0,UMask=0,TxIE=0,RxIE=1,接收中断使能;RmtEn=0,TxRqst=0
        EoB=1,DLC3-0=1000,即数据长度为8*/
        CAN0ADR = IF2CMDRQST;
        CAN0DATL = MsgNum;
          /*IF2 Command Request Registers=MsgNum,将以上配置写入MsgNum号消息*/
}

void receive_data(uchar MsgNum,uchar *p,uchar len)
{
        char SFRPAGE_PAGE=SFRPAGE;
        int i=0;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2CMDMSK;
        CAN0DATL = 0x0f;
        CAN0ADR  = IF2CMDRQST;
        CAN0DATL = MsgNum;
        CAN0ADR  = IF2DATA1;
        //连续接收8个字节,存入接收缓冲器中
        for(i=0;i<len;i++)
        {
                *p++=CAN0DATH;
                i++;
                *p++=CAN0DATL;
        }

        SFRPAGE=SFRPAGE_PAGE;
}

init_msg_object_RX (MSGR,ADR2,LEN);//MSGR是 单片机用来收发数据的消息对象,ADR2为ID=0x02,数据长度LEN=8
int main()
{
if(rdata[0]== 0x01)
{
   LED=0;
}
else
{
  LED=1;
}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软件没问题的话,大概就是总线电平不对,接个120电阻试试

STM32没加光耦隔离,c8051f040加了隔离,两个分别用于发送,发现总线电平确实不一样,有何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析仪么 或者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发出来?
没有工具的话 是很难搞的。 ...

别提了,仅有一台“破”电脑,外加一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例程实验的吗、?

对的,找的官方例程,就那个F50X_can_Transmit.c    F50x_can_receiv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析仪么 或者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发出来?
没有工具的话 是很难搞的。 ...

以前示波器用的少,突然上手,就分析can,真心是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端提示错误是应答错误,接收端是格式错误

最大可能性是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 ...

今天又折腾了一天,改动了硬件上一些小地方,错误依旧,真是心塞,晚上下班的时候我想只能再看看软件上,尤其是波特率是否合适,不过两边设置的肯定是一样的。有这多朋友支持,我有劲了,再多试试

网友A:
500对应波特率那个值,设置的对么?
040先弄成125k,0x7cc7

网友A:
我都替你愁,快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都替你愁,快回复

示波器量一下can高低的电压差

网友G:
建议:先使用CAN收发工具分别测试好收端与发端, 然后再将三方接入总线联调,使用CAN收发工具监视总线.    最后提醒一下:120电阻最好接上, 没有这个电阻,就时候通讯就是不行.

网友G:
CAN收发工具,例如周立功的USB-CAN,  VECTOR,  立富等.    反正以前用过能用的都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0对应波特率那个值,设置的对么?
040先弄成125k,0x7cc7

不好意思,看到晚了!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stm32的波特率和040的波特率,在500K时稍微有点误差,但主要是因为040加了光耦隔离,把总线电平给拉低了,今天去掉隔离后040还是无法收到数据,有调通了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看到晚了!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stm32的波特率和040的波特率,在500K时稍微有点误差,但主要是因 ...

500对应波特率那个值,设置的对么?
040先弄成125k,0x7cc7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看到晚了!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stm32的波特率和040的波特率,在500K时稍微有点误差,但主要是因 ...

老大,你是来问问题的么?
怎么个情况?
我问:
500对应波特率那个值,设置的对么?
040先弄成125k,0x7cc7

怎没个动静??,
============
在500K时稍微有点误差,但主要是因为040加了光耦隔离,把总线电平给拉低了

拉低了 拉多低 ?就不能说清楚一点么?
500K稍微有点误差??晕  125K你试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是来问问题的么?
怎么个情况?
我问:

试了的,还是不能通信!现在在两边都没加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