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植ST的USB CDC范例到GD32?

楼主(2014-11-16):
如题
使用 GD32F103RBT6
库版本 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
基于ST例程Virtual_COM_Port尝试移植到GD32
但是电脑读到"无法辨识装置"

我有修改过启动时间#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以及USB_Disconnect接脚以对应我的板子
其余程式码原封不动

1. 我试着将板子换上STM32
程序能正常工作
证明我的板子没有硬件错误

2.我试着烧录过GD例程26 "TouchUSBMouse"
电脑能读到USB HID装置
证明我的GD32芯片没坏掉

请问若要使用GD的USB
是否要进一步修改ST的库函数?
谢谢

网友A:
驱动装了没?

楼主:
"无法辨识装置" 装不了驱动喔

网友A:
使用 GD32F103VCT6
库版本 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

修改#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修改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defined(STM32L1XX_MD) || defined (STM32L1XX_HD)|| (STM32L1XX_MD_PLUS)
  if (NewState != DISABLE)
  {
    STM32L15_USB_CONNECT;
  }
  else
  {
    STM32L15_USB_DISCONNECT;
  }

#else /* USE_STM3210B_EVAL or USE_STM3210E_EVAL */
  if (NewState != DISABLE)
  {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else
  {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endif /* STM32L1XX_MD */
}

修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其他没改,安装驱动后,可以成功运行

结果

结果

网友B(2018-10-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啊。我在stm32上运行正常,但是移植到gd上就是无法识别设备,硬件是正常的。求解决方法啊

网友C: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用gd,做usb虚拟串口。
移植st的demo。
在st上可以正常运行。
该改的也改了,移植到gd上就不行了,枚举都不成功。

网友D:
这两产品间的移植是非常好整的哈

网友E:
这个有很复杂的么?直接移植的就行啊

网友F:
这个有相关的驱动的吧

网友G(2018-11-25):
这几个程序的分享的我先研究下的

网友H:
这个主要看移植的

网友I(2019-07-0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用gd,做usb虚拟串口。
移植st的demo。

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是st的usb程序移植到gd3上,usb分频什么的都改了,就是不行,连接电脑显示未知 USB 设备(设定地址失败)

网友J:
在同一台PC机上,不能同时安装两个ARM虚拟串口驱动,其中只能有一个正常工作。另一个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K:
楼上几位  首先 GD32F103跟STM32F103的寄存器 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为了避免版权纠纷,库函数的命名肯定不会完全一样但也是风格相似,因此,如果用GD32F103代替原来的,为什么不好好的看下库函数,然后由此建立GD32F103的工程,替换掉库函数不同的地方。最后柳暗花明呢?   这个东西其实不叫移植, 应该叫REPLACE更加贴切!  我用的是E103跟F系列USB很不同,但之前简单看过GD32F103的USB 跟32的还是比较相似的结构哦。

网友L(2023-10-26):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啊。我在stm32上运行正常,但是移植到gd上就是无法识 ...

兄弟问题解决了么,告一下,我也是st的usb想直接用在gd上,可是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用gd,做usb虚拟串口。
移植st的demo。

解决了么?

网友M:
直接移植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N:
打开ST的USB CDC示例代码,并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适应GD32的开发环境和硬件结构。例如,需要修改设备ID、波特率等参数,并添加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等。

网友O:
可以进行实际的USB CDC设备开发和应用。

网友P:
了解ST的USB CDC范例代码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其中的关键部分,以便在GD32上实现相似的功能。

网友Q:
需要理解ST的USB CDC范例的源代码结构,以及它如何实现USB通信。这涉及到对源代码的深入阅读和理解。

网友R:
包括修改USART驱动、修改定时器驱动、修改中断处理程序等。

网友S:
需要修改一些参数和设置,以便与GD32系列开发板匹配。

网友T:
根据GD32的USB模块API和ST的USB CDC范例代码,编写GD32的USB CDC驱动。需要注意的是,GD32的USB模块与STM32的USB模块在寄存器和API上可能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具体硬件平台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U:
需要关注USB的初始化函数,并修改其中的一些参数。

网友V:
移植ST的USB CDC范例到GD32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

网友W:
了解GD32单片机的USB模块的寄存器映射、功能以及相关API。这些信息对于在GD32上实现USB CDC功能至关重要。

网友Q:
需要将ST的USB库(版本为V3.1.0)添加到你的项目中。这是因为GD32和STM32F10x系列的库和USB库可以兼容,所以ST的USB库可以被应用到GD32上。

网友X:
在移植过程中,你需要修改硬件配置,以便适应GD32的开发板。这可能包括修改GPIO引脚配置、时钟配置等。

网友Y:
需要了解GD32的USB特性,包括它的USB控制器类型、USB版本、USB管道数量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理解如何将ST的USB CDC范例代码适应于GD32。

网友Z:
没有搞过,不知道是否可行,帮顶。

网友AA:
对比GD官方例程和ST的USB CDC范例,你可能需要对代码进行一些修改以适应GD的开发环境。

网友AB:
从ST的官方网站或者GitHub仓库下载ST的USB CDC范例代码。

网友O:
可以从GD官方例程中获取一份cdc_acm工程,这个工程是用于实现USB虚拟串口的。

网友AC:
根据ST的USB CDC范例代码,实现USB CDC的设备功能。这包括处理USB数据包、处理USB控制请求等。在实现过程中,需要将ST的代码中的STM32相关函数和变量替换为GD32相关函数和变量。

网友AD:
尽管 ST 和 GD32 的接口相近,但是仍然存在差异。这一步需要花一些时间修改驱动代码,确保移植后的驱动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AE:
使用GD32开发环境中提供的USB CDC驱动程序和仿真器,对GD32的USB CDC设备进行配置和调试

网友AF:
不同的MCU可能有不同的外设和驱动。

网友AG:
选择一个GD32系列的开发板,并确保该开发板支持USB通信。

网友AH:
弄清楚该范例的硬件配置、API 函数等。

网友AI:
在GD32开发环境中,配置相应的USB CDC设备,并将其连接到电脑或其他上位机。

网友AJ:
修改USB设备的描述符、修改USB设备的枚举过程、修改USB设备的控制传输等。

网友AK:
直接移植就行

网友AL:
它可用于USB和CDC设备的实际开发和应用。

网友AM: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of the USB and modify some of its parameters。

网友AN:
我将首先研究这些程序的共享

网友AO:
将ST的USB和CDC示例移植到GD32的过程可能相当复杂

网友AP:
帮顶,这个移植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AQ(2023-12-05):
这两个产品之间的移植是非常无缝的,哈哈

网友AR:
我以前没做过,我不确定这是否可行,帮帮我。

网友AS:
这包括修改USART驱动程序,修改定时器驱动程序和修改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AT:
从其官方网站或GitHub存储库下载USB和CDC示例代码。

网友AU:
不一样的mcu大概有不一样的外设以及驱动。

网友AV:
选择支持USB通信的GD32系列开发板。

网友AW(2024-01-11):
理解本示例的硬件配置、API、函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