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1F04E突然无法下载

楼主(2014-11-16):
我的STC下载器使用串口232下载.一年多一直正常对STC11F04E下载.正在调试程序.突然无法下载了.手里有三块STC11F04E,只有一块偶尔可下载.更新下载软件和重新恢复了系统都不起作用.编程器可以正常对STC89C52下载.重新用了一块新STC11F04E.就下载成功一次,以后就下载不成功了.因为我这个编程器上的IC卡座是40脚的.所用做了个转换座上到IC卡座可以对20脚STC下载.一直很正常使用突然不行了.请问同行高手这是那里的问题?不要考虑软件的使用.因为经常用这个软件.

楼主:
检查了所有线路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将晶振直接焊到转换板插座反面可以稳定的下载程序了.原来转换板上晶振脚有两根6厘米长的引线.不过这样使用一直正常.最后为了加固IC座涂了些704胶,难道会和胶有关?现在好了搞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望同行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分享一下.此问题搞了我10多天才解决.

网友A:
官方说了晶振引线过长会有影响。
其它方面请看: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网友A:
(重复删除)

网友B(2015-06-22):
STC11F04E只能下一次就有能再下载了

网友B:
不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是不是勾选那2个IO口接GND才能I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