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解!MPLAB X PIC16 C Compiler & PIC16F1937头文件

楼主(2014-11-16):
我安装的MPLAB X 里面Compiler Toolchains 显示HI-TECH PICC (None found), 而有mpasm ,我使用的芯片是PIC16F1937,想请教一下,没有HI-TECH PICC 可以用 mpasm吗?
其实我有专门下HI-TECH PICC V8.9,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有哪位大神方便赐教一下?

另一个问题:MPLAB X 中有PIC16的头文件吗?还是需要我从哪copy过来?
  如果有,PIC16F1937的头文件是什么?       新手上路,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推荐使用XC8编译器,MAPLAB X只集成了汇编编译器,要使用C我推荐XC8,当前使用你选择的也可以,自己安装就行,软件里选择编译器(了保留多种),想使用哪个也是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