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溴钨灯,是其稳定在效率曲线上某一点

楼主(2014-11-16):
如果,像这个图中LED的效率曲线,可不可以通过PWM控制点亮LED或溴钨灯在这个曲线上固定的一点?(也不用达到最高效率,只要在达到曲线上一点固定即可)。还是通过改变亮度吗?不太懂这方面,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A:
其实你是想问这个曲线是啥意思吧?…
告你吧:点亮LED、就在这个曲线上,但在哪一点、嘿嘿!
        不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是想问这个曲线是啥意思吧?…
告你吧:点亮LED、就在这个曲线上,但在哪一点、嘿嘿!
        不 ...

额。。。。。似乎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不过我想问的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