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示波器稳定波形问题

楼主(2014-11-16):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STM32的示波器,我测试的是STM8S的CPU时钟(时钟输出,时钟源为HSI).我想做成上升沿触发来稳定波形的显示,以便于观测,实现上升沿触发,小弟的思路是这样的:找到第一个大于触发电平的值,然后,从这里开始取数据进行显示。但是我这样做一点效果也没有,难道是被测的信号不稳定?(STM8S的HSI离散型比较大),还是需要加调理电路?希望大家帮帮忙了,谢谢。以为以后有相同问题的人一个解决方案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淘宝可以买个相应的板子;
有这部分参考;

网友B:
原因:
1. 确实是没有温度的波形
2. 信号噪声太大, 或者设置的触发点不合理, 导致不能抓到稳定的位置.
3. 波形中有很多个触发点, 所以没有能够每次都相同的波形
4. 软件 bug, 有稳定的信号, 却不能显示稳定的波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精确的采样周期和数据存储其实蛮考验编程实力的.

网友C:
做产品研发的确实不易,作为业余兴趣爱好来培养还是要点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