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覆铜的疑问,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4-11-16):
大家好,小弟设计一个产品 是用零火线供电的(没有地线) 然后经过个电源模块(隔离的)  出5v 与GND接地 到主板上供电

最近发现干扰好严重 我上面不用的地方都覆铜了 是不是覆铜不应该?因为没有真正的GND存在或者earth存在

没有earth  存在的时候GND覆铜等效于加强了杂散电容 电路更加容易受到干扰? 不知道这种分析对吗

网友A:
基本不对
也不能全怪铺铜
估计还是你板子设计的问题 贴图来看

网友B:
1、找个参考地平面,铺铜做好了也行。
2、外部接口处做好干扰接地处理。
我们都这么做。。。

网友C:
覆铜 接到5V电源的GND上面比较好

网友D:
输入加共模电感、LC滤波和安规电容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疑惑  就是没有地线的时候 到底该不该覆铜

网友E:
覆铜应该比没有覆的好,但是覆了之后不能浮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接,是我会和直流的地接到一块。高手继续给你们的意见!

网友F:
覆铜比不覆铜好       但是铜不要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