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 PWM4/NMI口和IR2103S的上桥相连,里面有个下拉电阻,上电

楼主(2014-11-17):
PWM4/NMI口和IR2103S的上桥相连,里面有个下拉电阻,上电的时候NMI为低电平,应该直接进入NMI了,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系统初始化时已经DISABLE

#define DISABLE_NMI
#if defined(DISABLE_NMI)
    sSIMConfig.sBits.bDisableNMI = 1;
#endif

网友A:
你好,楼主!
Pin 口的驱动能力请参考数据手册的Table 3 DC characteristi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Pin 口的驱动能力请参考数据手册的Table 3 DC characteristics.

你好,现在发现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是PWM4/NMI口和IR2103S的上桥相连,里面有个下拉电阻,上电的时候NMI为低电平,应该直接进入NMI了,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Pin 口的驱动能力请参考数据手册的Table 3 DC characteristics.

系统初始化时NMI已经DISABLE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发现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是PWM4/NMI口和IR2103S的上桥相连,里面有个下拉电阻,上电的时 ...

你好,楼主!
在官方例程中,默认情况下NMI引脚都是enable,各个IDE禁止NMI的操作不一样的,不知道你的ID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在官方例程中,默认情况下NMI引脚都是enable,各个IDE禁止NMI的操作不一样的,不知道你的ID ...

你好,我用的KEIL5,
#define DISABLE_NMI
#if defined(DISABLE_NMI)
    sSIMConfig.sBits.bDisableNMI = 1;
#endif这个已经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KEIL5,
#define DISABLE_NMI
#if defined(DISABLE_NMI)

你好,楼主!
请在debug时,检查一下对应NMI使能与否bit是何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在debug时,检查一下对应NMI使能与否bit是何值?

你好,sSIMConfig.sBits.bDisableNMI = 1时
if(pConfig->sBits.bDisableNMI)
    {
        u32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
清零NMI位,When clear, the pin functions as one of its alternative functions,但是上电的时候还未运行到系统初始化这一段吧,也就是说即使在这里配置了这个寄存器,把NMI脚拉低后上电的话一样有问题?我再这个脚后面加了个三极管,问题就解决了,看有其他方法没有,不用飞线的,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就是还没有运行到NMI_ebable这一步,由于外围下拉电阻的存在,导致MCU进入到NMI中断,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最好不用NMI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就是还没有运行到NMI_ebable这一步,由于外围下拉电阻的存在,导致MCU进入到NM ...

好吧,6路FLEX_PWM就那6个口,没事,我在外面加个三极管去驱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就是还没有运行到NMI_ebable这一步,由于外围下拉电阻的存在,导致MCU进入到NM ...

其实把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移到SystemInit()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把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移到SystemInit()里面就可以了

哦,现在是可以啊!

网友B(2015-01-07):
为什么 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移到SystemInit()里面就可以了? NMI如果外部下拉的话 不是一上电就在一直在NMI中断么? 怎么会执行到 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这条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把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移到SystemInit()里面就可以了

为什么 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移到SystemInit()里面就可以了? NMI如果外部下拉的话 不是一上电就在一直在NMI中断么? 怎么会执行到 SIM_Sopt &= ~SIM_SOPT_NMIE_MASK;这条语句?

网友C(2015-04-11):
板子FRDM-KE02Z40M,IAR调试环境,见附图,好多疑问如下,求大神解惑:
测试的实际情况:
1. NMI引脚在板子上并没有上拉什么的,示波器测试为低电平;
2. 使用demo代码(软件启动后执行了DisableNMI语句)也不会直接进入NMI中断退不出来;
疑问如下:
1. 数据手册上得知reset后NMI自动使能,引脚没有上拉什么的,为什么不直接进入NMI中断呢?也对的起这个名字呀?                         2. 当NMIE设置(默认功能)时,内部上拉有效,为什么上电后示波器抓不到NMI管脚的上升沿呢?
3. 数据手册上得知reset后模拟引脚功能自动使能,结论:ADC口是自动使能的,但ACMP1模块在reset后不被使能,ACMP1_IN2(引脚优先级高于NMI)算是模拟引脚吗?
4. 如何彻底理解这些逻辑呢?好乱呀

NMI截图

NMI截图

网友C(2016-04-20):
通过FSL的FAE向原厂建议:NMI管脚不要和PWM管脚共用,还有那么多管脚呢共用谁不行呀,既然可以做电机控制,pwm的上电时电平状态很重要的。
一个平头百姓的呼声有用吗?支持的朋友来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