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怎么获取PWM当前的输出状态?

楼主(2014-11-17):
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没有什么函数?或者查看哪个标志位?

网友A:
先熟悉STM32的PWM相关寄存器;
就知道读哪个寄存器了;

网友B:
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最简单的就是读 GPIO 的 IDR 寄存器.
定时器里肯定有相关的状态, 比如 OCxREF, 只是未必给软件开放.

网友C:
要判断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要看GPIO成员变量初始化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熟悉STM32的PWM相关寄存器;
就知道读哪个寄存器了;

谢谢版主。已经找到了,库函数里一个叫什么TIM getstatus什么的函数。具体函数名不记得了,现在不在公司。原来用这个函数不好用,原来是程序其他地方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最简单的就是读 GPIO 的 IDR 寄存器.
定时器里肯定有相关的状态, 比如 OCxREF,  ...

再次谢谢另一位版主。已经找到了,库函数里一个叫什么TIM getstatus什么的函数。具体函数名不记得了,现在不在公司。原来用这个函数不好用,原来是程序其他地方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判断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要看GPIO成员变量初始化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PWM在变化时怎么获得瞬间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PWM模式的时候和GPIO成员变量还有关吗?不过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熟悉STM32的PWM相关寄存器;
就知道读哪个寄存器了;

顺便问问超级版主怎么结贴的?是版主结贴的,还是自己手动结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超级版主怎么结贴的?是版主结贴的,还是自己手动结贴的?

解决了就好,结贴看置顶的帖子,应该有结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