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丝印CB61 封装SOT23-6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11-17):
丝印CB61  封装SOT23-6

网友A:
不知道,可能LDO,运放吧;
最好先测试出功能,在推测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我用过这种类型的封装,用的是TI的LDO。你的这个封装是什么芯片不好说,这得看芯片型号!

网友C:
呵呵,我也想知道这种从丝印查型号用什么方法……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D(2014-12-29):
得看芯片型号!

网友E(2015-11-27):
有芯片的图片吗?能否拍出来,看看能不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