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音乐/视频播放盒子里面.mkv视频无法播放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手头一个sata硬盘,内置有视频文件,从一台音乐播放器拆下来的,原来的系统是用linux,我用了DiskInternals Linux Reader这个软件读到了linux ext3里面的视频文件,可是读出来的好像是有经过处理的视频,扩展名是.mkv,用了很多播放器播放不了的。原机子有深思洛克的加密狗。

请教如何能解开这些视频文件?

网友A:
支持mkv的播放器多了,找一个就是。视频文件本身被加密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你看看文件的大小就该知道是否为有效读出的文件。

楼主:
会不会是使用加密狗算法,视频一部分关键信息被提取到了加密狗内部,解密的时候才从加密狗读出来拼起来使用才可以,我试过再把读出来的视频文件通过机器自身的U盘口加载进去,他自己也播放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