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没有一种光耦合芯片可以直接与RS232或者RS485信号连接的?

楼主(2014-11-17):
(无正文)

网友A:
光耦合没有
磁耦合的有
http://www.analog.com/zh/interface-isolation/rs-485-rs-422/products/index.html#Isolated_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合没有
磁耦合的有
http://www.analog.com/zh/interface-isolation/rs-485-rs-422/products/index.html ...

我知道磁耦合有。看来光耦合能外加电路转换电平了。
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光耦合或磁耦合器件应该不能防雷吧?
虽然有一定的隔离电压,电压大到一定值时后端虽然会得到保护,但是前端一样会烧坏,得不到保护吧?

网友A:
你说的防雷,有两个耐压指标,一个是共模,一个是差模
光耦或磁偶器件标称的耐压是共模,也就是前端到后端之间的耐压。如果超过这个耐压,前端后端都一起烧坏
器件不会标称差模的耐压,这个由你电路的设计来决定的。如果超过这个耐压,前端烧坏,后端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防雷,有两个耐压指标,一个是共模,一个是差模
光耦或磁偶器件标称的耐压是共模,也就是前端到后端 ...

我没有接触过防雷电路。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看一些光耦合或磁耦合电路都没有接大地处理,所以它们是不能防雷吧,只能防一些干扰。
我在ADM3251E芯片中看到 :Rint  Tout的引脚带有+-15KV的ESD保护,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触过防雷电路。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看一些光耦合或磁耦合电路都没有接大地处理,所以它们是不能 ...

能不能防雷,以浪涌实验结果为准。
没有接大地处理,为什么就不能防雷?我做了很多产品都没有接大地,但能过浪涌实验
ESD保护是另一个话题了,请新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防雷,以浪涌实验结果为准。
没有接大地处理,为什么就不能防雷?我做了很多产品都没有接大地,但 ...

你使用光耦合或者磁耦合做的吗?

网友B:
有那种直接带隔离的232和485收发芯片,用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光耦合或者磁耦合做的吗?

是的。光耦和磁偶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光耦和磁偶都用过

光耦那个发光二极管总是让我感觉要挂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直接带隔离的232和485收发芯片,用一个不就行了

好吧- -
被催着了解这些  在做一个项目
今年刚毕业  不会这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防雷,以浪涌实验结果为准。
没有接大地处理,为什么就不能防雷?我做了很多产品都没有接大地,但 ...

没有接大地 那么能量怎么释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光耦和磁偶都用过

光耦那部分电路可否参考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直接带隔离的232和485收发芯片,用一个不就行了

这种一般体积较大, 都是做成模块方式,包括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也蛮贵的。

如果只是信号隔离,这种转换芯片很多,但也要加隔离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那个发光二极管总是让我感觉要挂了的样子,。。

科学技术,不是凭感觉来的
不是你觉得要挂就能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大地 那么能量怎么释放啊?

光耦隔离,磁耦隔离,所谓隔离,就是把能量挡住,而不是释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那部分电路可否参考一下啊?

网上有这么多资料,为什么不自己百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这么多资料,为什么不自己百度去?

那些光耦或磁耦电路都知道。
我是想  比较好的会不会加了一些电路或者元件。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隔离,磁耦隔离,所谓隔离,就是把能量挡住,而不是释放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体积较大, 都是做成模块方式,包括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也蛮贵的。

如果只是信号隔离,这种转 ...

ADI公司的磁隔离芯片不是内部有隔离型DC-DC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I公司的磁隔离芯片不是内部有隔离型DC-DC么

这个还真不清楚,内部隔离DC-DC,有电源输出脚吗?啥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内部隔离DC-DC,有电源输出脚吗?啥型号啊?

- -
ADM2682E/ADM2687E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