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就是想安装keil这么麻烦

楼主(2014-11-17):
下载keil压缩软件,想用WinR来自服务器的响应包含重复标头。此问题通常是由于网站或代理配置不正确导致的。只有网站或代理管理员才能解决此问题。
错误 349 (net::ERR_RESPONSE_HEADERS_MULTIPLE_CONTENT_DISPOSITION):我们收到了多个截然不同的“Content-Disposition”标头。我们不允许此行为,以防遭到 HTTP 响应拆分攻击。[bAR解压缩,结果说要2个积分,好吧我赚积分,赚10个积分后下载扣掉2个积分又说

楼主:
哪里找管理员

网友A:
你在哪里下载 的?
keil直接在官网下载以下不就好了

网友B:
这么难吗

网友C:
这个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D:
这么复杂

网友E:
表示从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