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 io中断 在线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4-11-17):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s : PB5 PB6 PB7*/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XTI4_15_IRQn 0 */

  /* USER CODE END EXTI4_15_IRQn 0 */
  HAL_NVIC_ClearPendingIRQ(EXTI4_15_IRQn);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5);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6);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7);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7);
  /* USER CODE BEGIN EXTI4_15_IRQn 1 */

  /* USER CODE END EXTI4_15_IRQn 1 */
}
奇怪现象,只有PB7能进中断,实在不知道哪设置的有问题,请大侠帮忙!在线等!!!!!!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配置IO那个地方
分开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IO那个地方
分开配置试试

分开配置过 不行

楼主:
额滴神呀!没人帮帮忙吗?

网友B:
代码看了下没问题:
1、测试下,只开PB5或6能否进入中断;
2、单独开,还不行,可能有库函数有BUG;
   就参考072或030的DISCOVERY例程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看了下没问题:
1、测试下,只开PB5或6能否进入中断;
2、单独开,还不行,可能有库函数有BUG;

单独开PB5 PB6都可以进中断

楼主:
求助求助!!!

楼主:
各位如果有时间试试吧!各种例程只给了一个io口的中断,所以不能参考例程!不会是官方库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如果有时间试试吧!各种例程只给了一个io口的中断,所以不能参考例程!不会是官方库有问题吧! ...

L0的库确实不如F1的好用

网友A:
你用这款芯片  是开发什么项目么?
貌似L053这款芯片  很新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用库,自己用寄存器配置!

网友C(2016-03-25):
奇怪了,我的用stm32L151的,也进不了中断,使用的是库函数,为什么,不会是库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