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一款3.3V或5V转1.5V国产LDO,反正越便宜越好。

楼主(2014-11-17):
输出没限制100mA即可,给cpld供电。

网友A:
越便宜越好,这个就没底线了,有卖拆机料的,0.1元左右;也见过号称是微盟的,也在0.15元以下,其他品牌芯片,一梯队大牌的多在0.3元以上,二梯队的在0.2~0.3元之间;楼主自己定位,看着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便宜越好,这个就没底线了,有卖拆机料的,0.1元左右;也见过号称是微盟的,也在0.15元以下,其他品牌芯 ...

起码要有个牌子呀,杂牌子,拆机件不用,sgm的可以

网友B:
圣邦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贝岭的

麻烦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SGM2019,SGM2036,RT9013,BL9193,都可以。
建议用3.3V转1.5V,尽可能缩小压差以降低热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2019,SGM2036,RT9013,BL9193,都可以。
建议用3.3V转1.5V,尽可能缩小压差以降低热损耗 ...

谢谢,想再选一个,输出500mA,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输入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有输出电压可调,500mA的新片吗?

网友B:
AME8805
1117-ADJ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再选一个,输出500mA,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输入是5V。

500mA的LDO,应用上如果真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散热处理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需要选择大封装,一般SOT23-5封装只有0.4W的封装功率,出不来那么大电流,1117这种需要注意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A的LDO,应用上如果真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散热处理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需要选择大封装,一般SOT23-5封 ...

sot89-3如何?

另外,0.4W封装为什么不可以输出500mA电流呢?

网友C:
spx1117-1.5

网友D:
mark 最近也要用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t89-3如何?

另外,0.4W封装为什么不可以输出500mA电流呢?

SOT89-3封装的封装功率一般是0.5W。
SOT23-5封装的0.4W封装功率,在压差0.8V下理论上也能输出500mA电流,前提条件是极好的散热,通常设计是做不到的哈

网友E:
精度和价格成正比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