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线运动形式的导电滑环吗?

楼主(2014-11-17):
有一组动触点和一组定触点,每组4个。动触点直线运动,运动距离100mm。
借用滑动变阻器的原理,就能做出这样的产品。
市面上有卖的吗?

楼主:
搜了一下,发现有种产品叫“导电滑环”,但相对运动都是旋转形式的。不知有直线形式的吗?

网友A:
无轨电车、地铁、高铁……都是。
你需要的长度,市场上很可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轨电车、地铁、高铁……都是。
你需要的长度,市场上很可能没有。

谢谢老师!
有专有名称和介绍吗?
想看看能否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有专有名称和介绍吗?
想看看能否借鉴。

最好是不用这种方式。有机械滑动必有磨损,而且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像影响电路工作。
是否能够用其它“固态”方式来代替?
说说你要做什么,才好提出建议。
一定要“借鉴”,参考直线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不用这种方式。有机械滑动必有磨损,而且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像影响电路工作。
是否能够用其它“固 ...

有4根线从设备外部进入,进入点在一个移动件上。移动件往复运动,最大行程为100mm。
曾有人把固定点选在中点往下(上图),直接用电线连接进入点和固定点。线弯曲很难控制,周围还有东西,很容易缠绕。
固定点设在哪里都好办,关键是占用空间小,不要有缠绕。

4根线是电源两根,信号两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4根线从设备外部进入,进入点在一个移动件上。移动件往复运动,最大行程为100mm。
曾有人把固定点选在 ...

如果电流不太大,考虑使用柔性印刷电路。参考喷墨打印机。

网友B:
我见过的基本都用线连的。

网友C:
直滑电位器就可以了,价格不低。线性度越高越贵。市面的民品线性度都在1%以上(别管它是如何吹嘘高的很,进口的例外),价格几十几百不等,进口的更贵些。

网友D:
7L正解,如果功率大,参考雕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4根线从设备外部进入,进入点在一个移动件上。移动件往复运动,最大行程为100mm。
曾有人把固定点选在 ...

用拖链呀,楼主,在带电移动的工作装置上,拖链几乎是一项标准设计。

网友F:
www.sensofoil.com
www.metallux.de
Metallux 非接触式磁膜传感器

网友G:
10厘米,用柔性PCB、软线编带之类的解决办法,机械接触法除特种工况下早已没人再用了。可靠性、成本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