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3V电路..为什么要用钽电容?

楼主(2014-11-17):
之前那个电池的项目,根据网友们的建议打算还是增加一个升压到3V的升压电路,因为不加升压的话.单片机在电压低于2.4V时.工作就不太稳定了..

再次请教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
1.因为我做的升压只是给单片机系统供电..输入是两个串联的7号电池(0.9V-3V),输出稳定在3V..电流比较小仅2mA
     这样的小负载.有什么推荐的升压IC及电路...

2.

如上图这个ME2188的规格书上电路来说,发现规格书上写电容是钽电容,,查了一下钽电容挺贵的..将近1元!比升压IC还贵..按我的工作需要,可以不需要钽电容吧?

      电感选择的话...用 功率电感/22uH ±20% 编带 GDCD3521-220MT/ 3521 这个适合吗?====主要是考虑到节省成本.节省空间.

我刚才用现有元件拾了一个实验电路(电感100uH,电容47uf)..连接到我的单片机电路中供电..
发现其有升压工作时...有升压和没有升压的电路对比静态功耗:
电源3V    电流多了20uA.
电源2.8V    电流多了38uA.
电源2.5V    电流多了48uA
电源2.4V    电流多了66uA
电源2.2V    电流多了84uA

网友A:
没必要用钽电容,用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钽电容不会那么贵啊,而且规格书是说最好用钽电容

网友C:
小电流 可以使用0805 叠层电感 电容嘛 并个10uf 0805 10V 陶瓷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 可以使用0805 叠层电感 电容嘛 并个10uf 0805 10V 陶瓷 搞定了

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我刚才用现有元件拾了一个实验电路(电感100uH,电容47uf)..连接到我的单片机电路中供电..
发现其有升压工作时...有升压和没有升压的电路对比静态功耗:
电源3V    电流多了20uA.
电源2.8V    电流多了38uA.
电源2.5V    电流多了48uA
电源2.4V    电流多了66uA
电源2.2V    电流多了84uA

网友D:
钽电解的ESL较低,高频滤波的效率较佳。廉价的替代方法是用铝电解并联小容量瓷介电容的办法,至于能否只用瓷介电容,这个必须看DCDC芯片的器件手册,很多这类芯片是不可以接较大容量的瓷介电容的,因为瓷介电容的ELR参数比较低,搞不好诱发振荡。

网友E:
如果芯片手册没有明确声明输出可以使用陶瓷电容,最好慎重选择大容量陶瓷电容。例如PT1301之类输出用大容量陶瓷电容就会振荡。
廉价替代方法1是小容量陶瓷电容并联铝电解电容。
廉价替代方法2是大容量陶瓷电容串联小电阻,人为增大其ESR。

网友F:
曾经说过;江湖医生为了显示比别人高明,往往添加一味贵重药品…
  早先;钽电容是来作时间常数的、IT业作系统板是利用她的品质!数字电路滤波…
但人们却把她来作电源滤波,悲剧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芯片手册没有明确声明输出可以使用陶瓷电容,最好慎重选择大容量陶瓷电容。例如PT1301之类输出用大容量 ...

赞同方法2,特别是象我们公司这样的情况,希望尽可能用贴片物料方便降低试产成本。我们是很少使用贴片的电解电容的,所以物料选型和采购方面不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芯片手册没有明确声明输出可以使用陶瓷电容,最好慎重选择大容量陶瓷电容。例如PT1301之类输出用大容量 ...

廉价替代方法1是小容量陶瓷电容并联铝电解电容。
廉价替代方法2是大容量陶瓷电容串联小电阻,人为增大其ESR。
能不能解释一下原理 我是小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廉价替代方法1是小容量陶瓷电容并联铝电解电容。
廉价替代方法2是大容量陶瓷电容串联小电阻,人为增大其E ...

6楼已经说明了:“瓷介电容的ELR参数比较低,搞不好诱发振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楼已经说明了:“瓷介电容的ELR参数比较低,搞不好诱发振荡”。

瓷介电容的ELR参数比较低,搞不好诱发振荡为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瓷介电容的ELR参数比较低,搞不好诱发振荡为什么啊

ESR越低,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就越快,对电压采样回路的影响就越大,如果调节器跟不上,比如调节器检测到输出电压下降了,于是向输出回路加大能量补给,这个补给的速度要和电容的ESR匹配,否则一下子就过头了,输出电压由过低变成过高,然后同样过程再反着来一遍,最后的电压输出纹波就变的很大,电容不但没有起到平滑的作用,反而加大了纹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ESR越低,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就越快,对电压采样回路的影响就越大,如果调节器跟不上,比如调节器检测到输 ...

我只了解一些皮毛,《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说明好像和版主说的意思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只了解一些皮毛,《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说明好像和版主说的意思不同:
...

是你的理解有误。

网友I:
陶瓷电容比钽电容的ESR要低,不过在DCDC应用电路中,要考虑ESR过低,造成DCDC输出自激振荡。

网友J:
线性稳压器、DC\DC的环路补偿部分对这一块介绍的比较详细,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电容材质的选择一般要参考规格书的要求,

网友K:
电流比较小,用MLC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