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

楼主(2014-11-17):
1.LINEAR公司芯片LT3080-1(额定电流1.1A),用作可调电压源,输入8V,设置输出为0-5V可调,实际使用电流500mA,不额外加散热器,表贴在PCB上,调节输出接近0V时,功耗8Vx0.5A,为4W左右,使用环境温度+40℃用一只芯片能否满足散热要求?PCB散热面积多大?如果不行,用芯片并联方式,需几只芯片并联使用?
2.同样条件下环境温度+40℃,用LT3085(额定电流500mA)做可调电流源,输入8V,输出0-300mA可调,当输出最大300mA时,用一只芯片能否满足表贴在PCB上散热?PCB散热面积多大?
3.芯片输入、输出滤波电容选用铝电解、钽电容均可以,是否必须要求低ESR电容?

网友A:
1W以上的耗散功率就必须加散热片了,只用PCB散热是不行的。并联也可降低每只器件的耗散功率,但不能减小总的耗散功率。而且,PCB局部的高温对可靠性很不利,故而解决办法是要么换成开关电源,要么加足够大的散热器,机壳的设计也要为散热考虑。
关于ESR,铝电解、钽电解都不是低ESR的,钽电解的ESR参数比铝电解还高。低ESR的是瓷介电容。能否用瓷介电容做主滤波电容,必须看器件手册确定。就线性稳压电源而言,除了少数低压小功率型LDO外,绝大多数稳压电源甚至包括开关电源都不支持只用大容量瓷介电容做主滤波的做法。

网友B:
LT3080 - 可调 1.1A、单电阻、低压差稳压器, 功耗有点大,  PCB 散热恐怕不够, 可以根据热阻和耗散功率计算一下.
关于输出电容, 当在输出端上使用 2.2μF 电容时,LT3080 便可稳定工作,而且该 IC 采用了无需额外 ESR 的小陶瓷电容器,而其他稳压器则常常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