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 Flash的写入/擦除周期数的最大值可达到多少?

楼主(2014-11-17):
MSP430Flash器件正常的写入/擦除周期是100,000次。可以在器件的数据手册的JATG、程序存储器和熔丝特性部分找到这个数据的说明。

网友A: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吧,具体的记得手册上有简单的介绍的。

网友B:
每种型号的都不太一样的,手册上一般说的都是大概的,这个具体的我相信厂家自己也没做那么多的实验验证的吧。

网友B:
擦写次数的都是跟该Flash的制造材料特性相关的,还一个就是擦写原理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啦,这个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啦。

网友D:
跟着各位看下的啦。。。

网友E(2015-02-09):
看手册的相应部分就有了。

网友F:
你按顺序写入,才可以寿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