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 ADC12外围模块中有多少个转换通道?

楼主(2014-11-17):
在MSP430的ADC12中总共有12个转换通道。8个通道(A0 - A7)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2个通道(A8和A9)用来转换所使用的外部参考电压,A10用于转换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的数据,A11用于转换Avcc引脚的电压。注意如果不使用外部参考电压,A8和A9是可以被用户使用的,这样就又10个通道可以用于外部信号。

网友A:
楼上介绍的很清楚的了啊

网友B:
参考来着啦,我一般就知道是a0~a7的,,其他的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C: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的,ADC12的输入通道的一般在设计当中都够用的。

网友D:
参考了。。。关于430单片机的AD通道的,,一般pdf资料上都会有详细的介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