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出问题了?

楼主(2014-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迅达燃气热水器JSQ16K使用中自动熄火E5的故障:
风动开关,故障,
如果风机转,没打火,风动开关坏,
风机不转,开水后用东西拔动风轮,
能转,电容坏,反之风机坏,或控制器坏,

迅达热水器打不着火 ,故障代码提示E5,水温99度: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测温探头套管表面结垢, 导致温度感测滞后引起, 最后探测到的实际水温过高, 热水器自动关闭燃气通道, 没有燃气, 当然打不着火了.解决办法就是定期除垢,网购一套 燃气热水器免拆除垢器, 用它给热水器注入除垢剂清洗一下热水器内部就可以除垢, 操作简单方便, 用它以后定期清洗, 当可避免再度发生此问题.很多人都用过了, 真实有效.

楼主:
@tyw
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