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在MSP430中,哪些端口引脚具有中断能力?

楼主(2014-11-17):
MSP430器件具有高达6个数字I/O端口,P1-P6。每个端口有8个I/O引脚。每一I/O引脚可以独立地被配置成输入或输出,并且每个I/O可以独立读写。P1和P2具有中断能力。P1和P2的每个中断可以独立地被使能且配置成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所有的P1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中断向量,所有的P2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不同于P1口的中断向量。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未来的 MCU, 应该所有端口都支持中断功能.

网友B:
一般是P1、P2端口的具有中断功能的,并且是复用功能的。

网友C:
绝大部分的430单片机的p1、p2管脚都有中断功能的。

网友D:
楼主总结的是,,的确p1、p2口的是有复用中断功能的。

网友E:
恩,参照学习啦,,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啦。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吧。。了解了啊。

网友G:
了解的啦,,这是很基本的知识的啊。

网友H(2015-05-31):
复用的也是默认为IO的,所以一般都是默认IO口。

网友I(2015-10-20):
MSP430 中断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不能电平中断,只能边延。

网友J(2016-01-14):
但是IO中断具体怎么用呢,假如我设置P1中断,上拉使能,怎么在中断中实现具体功能呢

网友K(2016-10-24):
想问楼主   P1中断 和 P2中断有什么不同,有那些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