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离心风机测量转速

楼主(2014-11-17):
求助论坛大大,帮忙想个检测离心风机是否旋转的技术方案(堵转、停转判断)
目前我的思路是通过测试额定电流来判断,堵转的话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停转电流是0
离心风机工作电压220V 50Hz 额定电流1.5A
我准备采用AMC1200隔离放大器检测电流大小来判断

网友A:
这个方案可行. 不过电机工作电流噪声很大, 注意信号处理技术, 另外还要注意这是个交流电流.

网友B:
看能不能加霍尔传感器;

网友C:
这个有加激光的啊。。

楼主:
回复3#,加霍尔传感器价格就上去了

楼主:
版主,我准备在风机回路中串联一个1欧姆电阻,然后在1欧姆并联一个110欧姆电阻(由100欧姆,10欧姆组成),分压取10欧姆压降送入amc1200,然后送入差分电路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可行. 不过电机工作电流噪声很大, 注意信号处理技术, 另外还要注意这是个交流电流. ...

版主,交流信号怎么处理为直流信号呢?
因为不能使用cpu,所以怎么解决交流变直流,请指导

网友A:
不用 MCU 是有难度的, 当然, 可以将交流放大后整流 (可以找一下精密整流电路). 或者峰值保持电路变换成峰值信号.

网友D:
参考下楼上的意见了吧。。

网友E:
直接测量转速不可以么,加个测量转速的轮子就可以了,最好用MCU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MCU 是有难度的, 当然, 可以将交流放大后整流 (可以找一下精密整流电路). 或者峰值保持电路变换成峰值 ...

我现在的方案是这么设计的,取出采样电流然后进入amc1200隔离放大,接着进行差分运放,再通过精密整流电路,最后通过AD637变成有效值,进行电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测量转速不可以么,加个测量转速的轮子就可以了,最好用MCU解决

现在只有2周的时间,轮盘这些都不准备用了,而且也未必最可靠,觉得从电流,电压这种传统测量入手,最可靠